关于s3 yoga 一抬底部就掉电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9-02-12):
    刚开始还以为是接触不良,找了半天没找到,后来把这这两个小玩意取了就OK了,小的是传感器,是识别D壳是否盖上的装置,我直接取了飞线拉通。大一点的我也没看图纸,反正一按就掉电,直接取了,装上一切OK,半天没出问题了(客户拿来的时候的故障是一抬底部就掉电)

网友:
哈。这小东西让我想到了一个老东西,华硕的A8有时候不开机。就是微动开关的杰作。S3的销量也不小。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有   上次有个acer   s7  超薄那个   也是这种问题    盖上盖子动不动掉电  电池完全是摆设

网友:
有这种故障真的难修啊

网友A:
如果壳子没盖好会不会导致你说的动一下掉电。

网友:
                  以后修道就注意了。。。。。

网友:
这个奇葩的很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把人弄惨了的。。。。。。。。。。。。

网友:
这种小按键得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壳子没盖好会不会导致你说的动一下掉电。

开不了机,传感器必须压下去通电的情况才开得了机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先学习一下

网友:
机器蛮新的吧  目前没碰到过 以后要注意

网友:
联想恢复件也会,掉电不触发之类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小微动开关

网友:
这个涨姿势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哈哈,还有sony的本子dip开关问题。。。。。。。。。

网友:
这些小微动开关不注意这些细节估计要修好久查不到毛病 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故障还没碰到过,下次碰到注意,加分支持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让我学到不小的东西

网友:
机器比较新还没遇到这个问题,下次遇到试下,谢谢分享

网友:
下次修的时候我注意点

网友:
多谢提醒,指不定哪天就让咱碰到了。

网友:
楼主辛苦谢谢分享楼主。以后一定多注意,

网友:
有通病嫌疑,我也修到过S3装置,联想think系列喜欢装这个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