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子 奇葩问题

楼主(2019-02-12):
                                 大家新年快乐

戴尔灵越  14-3558,设备管理器里打开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屏幕灰屏,不显示,关闭集成只用独立的显卡就能正常使用,原来是普分屏,后来换了屏幕就好了普分屏1366*768,两个显卡都打开就能用了.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啊,脑子不好用,记录一下吧,有遇见这样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果然奇葩

网友:
有这种事。无奇不有啊

网友A:
屏居然会引起 ,不能用双显卡,很想知道楼主怎么想到去换屏的是因为灰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居然会引起 ,不能用双显卡,很想知道楼主怎么想到去换屏的是因为灰屏吗?

客户是搞软件的 ,他自己说查到资料了   可能是屏幕的问题。我觉得扯淡,就没太理会,后来想试试吧,果真是

网友:
真的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问题     太奇葩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是搞软件的 ,他自己说查到资料了   可能是屏幕的问题。我觉得扯淡,就没太理会,后来想试试吧,果真 ...

会不会是信号引起比如EDID 或EDP屏的三根信号相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