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华硕渣渣机器 板号:X550ZE 老烧显卡供电上管

楼主(2019-02-12):
总烧,19V直接对显卡,居然没烧坏!每次能用个多月。请教高手些有没有根治的办法!!

网友:
老是烧   老是换  也不是个事,看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下波~~  看下占空比判断   波有没有失真

网友:
上下管、芯片、BST电容 电阻一起换就行了!

网友:
波形正常检查反馈,不行就加管子

网友:
你这个是没有换一套,全套管子换了就可以

网友:
上下换一套,把控制芯片也换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一套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下波~~  看下占空比判断   波有没有失真

这位仁兄研究的很深入啊

网友:
能不能加电解电容缓冲下呢  凑俩字

网友:
这个是相位角接触不好,飞线相位角就好了

网友:
要整套换掉,芯片不换是不行的

网友:
像这种装上就短路的,需要把芯片和上下管都换掉才可以,不然就会一装上就短路,

网友:
最好把PWM这一套都给换了,管子工作起来会不会非常烫?

网友:
谢谢大家   我都换了试试    老是返修烦躁!!

网友:
         4楼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主芯片一起换 在打阻值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
按4楼说的做

网友:
如果全套换完 还不行 就考虑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