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30s 开机报警8声 不跑码 不过内存 修好了

楼主(2019-02-12):
X230S的机器,开机报警8声   貌似不过内存,装不装内存都一样
电流0.45A左右,不跑
刷了BIOS一样。
换了N个内存一样。
好像是通病,论坛里有人遇到过,没有解决。

注:X230和X230S不同

此机修好了:维修结果在第5楼 和 第6楼

网友:
另外, 谁有此机的点位图,有的请提供一下, 论坛上没有的

网友:
显卡挂了.把桥和显卡全干了就好了

网友:
显卡芯片 ,屏幕或者屏线的问题,换屏或者显卡试试

网友:
最近测试结果:内存上的SMBUS没有3.3V电压   腐蚀断线

网友:
此机确实是内存 第200脚的SMDAT 腐蚀断线了:从J16的29脚飞线到内存插槽的200脚,开机跑码亮屏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八声感觉是显卡问题

网友:
点位搞到了没有                 搞到传一下

网友:
还以为BIOS的问题

网友:
断线不按时序查一般还能查到问题

网友:
一直没有修过X230 的机器。这个要记一下。希望能秒个几台。哈哈。

网友:
笔记本主板的线路这么容易断线吗?看论坛里好多都是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