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12年 插适配器自动开机

楼主(2019-02-12):
一台a1465 查上适配器就自动开机。。能正常用。电池冲放电正常。。。
开开机器以后拔掉适配器电池正常放电

该查什么地方啊?

网友:
当然查on/off信号啊

网友:
苹果的没怎么修过,应该和其它一样查查RTC先吧。

网友:
Smc重置即可

网友:
我试试重置smc

网友:
                       电池不蓄电到了。

网友:
重置smc程序!!!!!!!!!!!!!!

网友:
就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下!这个机器就那几个地方容易出问题!

网友:
苹果的没怎么修过,查查rsmrst   susb

网友:
重置smc程序   不行。
订了块电池看看吧。。还没到。

网友:
等待楼主维修结果

网友:
电池到了。。装上还是一样
今天查了一早上,q7055转换管软击穿。。。ds阻值降低到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