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X38主板P5E64 WS Pro开机提示new CPU installed

楼主(2019-02-12):
近日拿到两块工包华硕X38主板,型号P5E64 WS Pro,成色蛮不错的。上电简单测试,一块主板是好的,另一块主板开机画面总是提示new CPU installed,CPU频率和主板电压设置统统无法保存,只能关闭F1提示然后默认状态使用。这么好的板子默认使用???呜呜呜

于是上网搜索,发现这是华硕主板的通病之一,网友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

那就开始动手喽,一个一个方法试。

首先刷BIOS,换主板电池,清CMOS,故障依旧,呵呵

简单常规的方法行不通,那就判断是主板电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

关键时刻还得靠迅维,在迅维论坛上找到几个帖子,感觉比较有参考价值: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7021-1-1.html
ASUS主板CMOS报错的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1479-1-1.html
成功修复华硕H61M-E开机每次出现F1 显示NEW CPU installed ,不进系统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67510-1-1.html
华硕主板报NEW CPU。。。。解决办法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3203-1-1.html
华硕B75M-A开机报new cpu installed 维修

华硕很多老主板的BIOS,根据CPU占位针脚,来判断是否安装了CPU,以及是否重新安装了CPU。在LGA775主板上面,这个针脚叫SKTOCC#,是一个低电平有效的针脚,位置AE8。

那就先检查这个SKTOCC#针脚本身有没有什么问题吧。

经过外观检查,CPU座针脚排列整齐,无问题。

前面搜到的帖子说,CPU占位针脚会连接到某一触发场管的G极,通过接地来拉低G极电位。该场管的S极是接地的,D极连接到IO芯片,或者桥芯片。如果连接线路断开,或者场管损坏,就会导致new CPU installed问题。该场管一般在I/O芯片附近,或者主板电池附近。

幸运的是,还有一块同型号、正常工作的主板,可以拿它来做对比。

很快,就找到了连接SKTOCC#针脚的场管。

场管虽然找到了,但是不知道是场管损坏导致的,还是说断线导致的。

想了一下,测断线比较简单些。因为正常板子的SKTOCC#与场管G极是连通的,如果故障板子也是连通的,那问题就很可能出在场管上。

不过直接用尖头接触针脚还是有些怕怕,万一手哆嗦一下,把针脚弄歪了就不好了。而且两只手都拿表笔了,咋拍照呢,哈哈

想出一个办法,装上CPU,直接测量场管G极对地阻值。正常的CPU上面,SKTOCC#针脚与接地针脚VSS之间的阻值是比较低的。

正常主板在安装CPU前后,G极对地阻值相差很大,跟预期相符。

下面来看看故障主板是什么表现。

故障主板在安装CPU前后,G极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说明SKTOCC#针脚到G极之间有断线。那就要开始跑线喽。

CPU座比较重要的信号线,通常在主板背面会有走线,而且会预留有测试点。根据正面针脚位置和测试点特征,很快就找到了背面的SKTOCC#通孔A。

开始用放大镜来跑线,跑啊跑啊跑………………跑到主板背面下方,一个通孔B,背面跑线结束。

用裁纸刀轻轻刮开通孔附近的PCB,露出一点铜线表面。这个要十分小心,别再自己搞出断线,那就亏大了。

经测量,发现通孔B与场管G极是连通的。说明该段线路无问题,线路的断点在通孔A与通孔B之间。

借用老司机的中位法,来判断是哪里的线断了。首先在线路的1/2处,然后是1/4处,接着是1/8处,依次缩短,直到最后定位。同样需要在相应的地方刮开PCB露出铜线。

最后,发现断点居然是在信号测试点那里,晕哦

由于断开的长度很短,就用不着飞线了。将断点位置的铜线刮开,直接电烙铁点焊。本人的焊功不行,大家别笑话

焊完后,重新测量场管G极对地阻值,oh yeah,阻值正常了,哈哈哈哈哈!

上电开机,不再提示new CPU installed,于是直接超频4.5G走起,嘿嘿

后面再整点三防漆啥的,将之前跑线时候刮开的铜线,和焊接的地方保护一下,省得后面被腐蚀,也避免故障反复。

修完之后,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网友反映,我就拆了一下CPU,我就换了一下CPU散热器,我的CPU散热器多拧紧了几下,我的CPU散热器很重,然后就出这个new CPU installed的故障了。

因为上述的情况,可能会造成CPU占位针脚连接线的断开,所以会出问题。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华硕主板不跑码哦。

这也提醒了我自己,玩电脑的时候,要对主板温柔一点。

本人水平有限,欢迎大家多多指教,共同提高。

网友A:
楼主真心细,像这种我都懒得找了,直接换板了,

网友B:
没遇到过,去掉场馆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心细,像这种我都懒得找了,直接换板了,

拿板的上家没有换的货了,只能自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去掉场馆可以吗?

去掉场管,场管损坏,和断线都是一个道理,都无法通过改变电位来使主板识别已安装CPU

网友:
高手如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