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25 820-3462-A进水二修维修思路解析

楼主(2019-02-13):
机器型号:APPLE A1425 820-3462-A 12年 EMC2557
故障现象:待机0.079A(正常0.035A)适配器充电指示灯不亮
检修过程:目测机器进水腐蚀氧化严重,EC周边及背面电阻电容腐蚀,充电芯片ISL6259待机芯片TPS51980同行已经有更换过的痕迹,由于待机只有0.079A,此机裸板正常插上适配器会自动触发上电,现在电流0.079A没有变化,说明主板没有正常启动,或者开机条件没有满足,手摸U6990(LT3470AED)发烫,=PP3V42_G3H_REG电压只有0.8V,对地二极体值0.007,(正常0.311).
烧机发现USB控制芯片U4650微热,拆除后二极体值恢复正常,插上适配器=PP3V42_G3H_REG电压恢复正 常,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70061375\QQ\WinTemp\RichOle\$RY9]SM2%9Q}5~)O7XU537C.png还是不能触发,根据时序检测发现U5010 5PIN SMC_RESET_R_L低电平(正常3.4V),断开R5028 在焊盘1PIN正常3.4V高电平,说明被后面负载拉低,逐个排查去了充电芯片,SAM接口,SMC,最后焊下SMC发现焊盘腐蚀比较严重,料板拆一个重新植球装上,这时SMC_RESET_R_L 3.4V正常,依然不能触发待机电流0.035A,检测发现=PP3V3_SUS_FET没有电压,查来源=PP3V3SUS_EN没有高电平开启信号, 再往上查此开启信号来自 U7940 4PIN低电平,1PIN/6PIN均为高电平,直接更换U7940,插上稳压电源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4A左右,基本没有跳变,这时U核心电压已出,平台复位已正常输出,说明软启动还有问题,示波器测SMBUS_PCH_DATA/CLK波形时一根系统管理总线波形正常,一根只是直线,对地二极体值没有波形的一根偏低,逐个排查,更换南桥SLJ8B后正常,电流到1.5A左右回到1A左右亮机,集显电压0.92V出来瞬间消失(正常),机器装上硬盘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会员14157302元2023-1-31 18:22

网友A:
SVID 不OK, 也能跑出CPU VCORE? 哈哈 比较厉害了。少见

网友:
赚钱本本呀,修好了新一年刚开业就搞大收入,开门红呀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好贴,图文并茂。技术也牛,赞一个。。。。。。。。。。。。。。。。。。。。。。。。。。。

网友:
老师傅 就是厉害        讲得通熟易懂 的   受教了

网友:
不错,分析到位,几个地方故障也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 不OK, 也能跑出CPU VCORE? 哈哈 比较厉害了。少见

大师首先谢谢你的加分!南桥发出的系统管理总线信号不正常暂时不会影响到PCH发出PROCPWRGD(非核心供电正常)信号给U,U收到CPU_PWRGD读取程序后第一次发出SVID给核心供电芯片开启U核心供电,延迟输出PG信号。

网友:
厉害,这个修的是真的漂亮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啊

网友:
学习了,先收藏,以后可能用得上

网友:
谢谢  我正好维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思路清晰,论述清楚。技术高手,

网友:
楼主分析得挺有理的,分析的很好,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刚过完年就有活干,厉害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苹果的学习下,给力

网友:
老司机啊!

网友:
前来学习大神维修思路。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值得学习哦。谢谢你楼主辛苦

网友:
不错,楼主修的太好聊,呵呵,谢谢楼主的贴子

网友:
这个的确不好维修啊  厉害呀

网友:
只有苹果能报价了

网友:
之前修到过的,还不错有图纸基本都可以修!!

网友:
修好了新一年刚开业就搞大收入,开门红呀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
这机器好多都是SMC坏的,修过几片,,,

网友B:
楼主:SVID 不OK,应该没有cpu-vcore
必克本本精修
看清楚我已回复的帖子,系统总线不是SVID,更不会影响到南桥发出PROCPWRGD到U,U发出SVID到U核心供电芯片产生CPU_CORE!
详情

网友:
SVID 不正常, 也能出CPU VCORE? 确实 很少见 很长见识

网友:
功底好扎实的大神 好崇拜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SVID 不OK,应该没有cpu-vcore
看清楚我已回复的帖子,系统总线不是SVID,更不会影响到南桥发出PROCPWRGD到U,U发出SVID到U核心供电芯片产生CPU_CORE!

网友:
我也第一次见,很奇怪!我也第一次见,很奇怪!

网友:
厉害啊,不知道撒时候自己也可以那么牛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有点多啊,思路很清晰没走弯路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下次遇到再参照

网友:
要现在遇到这问题 不知道如何维修

网友:
一下把APPER修好的都是大师呀!!!!!!!!!!

网友:
VID 不OK, 也能跑出CPU VCORE?

网友:
技术,经验加上称手的设备,厉害!

网友:
要是我来 还真的不行

网友:
苹果的其实比其他机器好修一点有点位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