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CQ40、CQ41 AMD CPU 独显的一点经验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下载分大于2可以抢楼

楼主(2019-02-13):
HP CQ40CQ41 AMD CPU独立显卡,开机电流到1.1A左右,有时降到0.7A左右来回跳变,大小写灯一直闪烁,更换CPU和刷BIOS故障还是一样,后来发现北桥后面1.78V电容有短路的,烧机法测出是北桥坏,更换北桥后开机正常。电流1A左右这种故障一般北桥坏或者虚焊,有的北桥周边电路病,检查北桥后面电容是否有短路情况。开机电流到1.6A左右大小写灯有规律的闪4下,重新拔插内存后亮机;CQ41电流到1.7-1.9A内屏不显,接外部显示器能显示但花屏,是显卡虚焊,重植显卡芯片后故障解决。

CQ40AMD 独显 亮机备份.rar

CQ40 BIOS

HP CQ40 LA-4101P.rar

CQ40 电路图

网友A:
我有一台HP CQ41  能亮机  正常进入新装的系统   用鲁大师  打了驱动后   在网页上看电视   半个小时后 稳定蓝屏 重启             换过驱动  清理过散热  显卡 CPU  都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HP CQ41  能亮机  正常进入新装的系统   用鲁大师  打了驱动后   在网页上看电视   半个小时后 稳 ...

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硬盘更换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硬盘更换了吗

硬盘是全新的 inter 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全新的 inter 固态

是AMD的CPU吗,AMD的板子北桥爱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