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魅族手机密码忘了,怎么刷机,我用过了按开机键和音量加不行,音量减

楼主(2019-02-13):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魅族手机密码忘了,怎么刷机,我用过了按开机键和音量加不行,音量减也不行。

网友:
忘记了魅族手机锁屏密码后,可以在尝试输入15次可能的锁屏密码后,手机将处于锁定状态,此时可以通过“Flyme账户”才能完成手机解锁操作(前提是你自己的手机 )。 如果不是最好不要这样解锁

网友:
部分老款魅族手机可以刷出厂版系统,然后再用adb解锁,新款的找淘宝远程吧

网友:
魅族什么型号?

网友:
魅蓝X,魅族M3X

网友:
flyme  密码能记住不?或者找回密码可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