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重摔短路1.2A修复实例

楼主(2019-02-13):
一大早接了台6S,重摔,屏幕盖板粉碎骨折。不亮机了直接拆机接可调电源,短路1.2A!拆出主板手摸发热位置,感觉在CPU,拆CPU屏敝罩来个松香大法 接电放显微镜下看电容C4023和二极管D4020熔化

扣电容C4023接电不漏电了,触发一路跳变本以为修好了
捡钱了,实地时老徐天天都说的捡钱捡钱我也体验下撒,结果接屏不亮屏,尼玛什么情况啊,咋不按套路出牌呢!不是说好的扣个电容就捡钱吗? 拿上手电照有苹果LOGO,无背光维修,继续测量显示触摸座1脚3脚背光回路,阻值正常!初步判断C4023对地短路后导致背光IC烧坏,有想法当然是动手更换了!我拆拆拆重新植好锡的显示IC太小了,好久没摸板再摸这些小IC真不好找
重新植回去时把旁边的D4021吹跑了,料板上拆了三个才搞定,原因是前两个在料板上拆飞了,太小了!大家可顺手把D4020二极管量下好坏,正接阻值170左右,反接无穷大为好, 重新焊回背光IC接屏顺利亮屏!维修结束!,随手再点了下摔坏哪块屏,只是爆盖板
由于已提前说好换组屏,所以又捡块原装屏

网友:
厉害 思路很清晰   受教了

网友A:
你扣掉的这个电容不装上没事吗?

网友:
重摔把背光电路摔坏了,也等于捡钱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扣掉的这个电容不装上没事吗?

没事啊,手机上的电容基本都是滤波电容,少数耦合,滤波不用装,耦合才需要装上,追求完美装撒呗

网友(点评):
这个电容最好补一个,反正我每次都补了的,要不然烧背光Ic就惨了。

网友:
修的真是好细心给力学习谢谢

网友:
老师傅就是厉害 我一个新手小白 不开机搞半天也找不到问题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很好的思路

网友:
实力加经验,等于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啊,手机上的电容基本都是滤波电容,少数耦合,滤波不用装,耦合才需要装上,追求完美装撒呗

应该没事,曾经把背光电路上的滤波电容扣完过,因为拆到最后个电容才找到短路的电容

网友:
这个背光ic太轻了,有次就是吹跑了,找半天都找不到,拆料板的又不行,郁闷死了

网友C:
我想说 你把灯光储能电容扣了他能显示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 你把灯光储能电容扣了他能显示不

不是亮了吗?有图撒,事实胜于雄辨吧!毕竟只是去了实地两个月的学渣别要求太严撒,老徐一百个深蹲害我一周没起到床!就知道我学得有多不好了,现在只敢焊焊尾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亮了吗?有图撒,事实胜于雄辨吧!毕竟只是去了实地两个月的学渣别要求太严撒,老徐一百个深蹲害我一 ...

                                  额鹅鹅鹅  也是啊 厉害了

网友:
老师傅就是厉害。。。。。。。。。。。。。。。。。。

网友:
背光ic太轻了,有次就是吹跑了,找半天都找不到

网友:
背光电路短路容易引起大短路,由于靠近CPU新手要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