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2d4 换sr2c4

楼主(2019-02-13):
sr2d4 换sr2c4 华硕飞行堡垒  敲坏  原芯片2d4 有换过的么用2c4

网友A:
没测试过。  你可以测试下。看看可以代换不

网友:
100系列的桥好像很难弄的,好像要工厂出来的桥和BIOS才能搞定。如果有拆机的也行。

网友:
你可以当个小白鼠试试

网友:
六代以后的桥都很麻烦,什么亮机慢都得不到解决了。问题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测试过。  你可以测试下。看看可以代换不

过了个年2个全新sr2ca不见了 淘宝买不到2d4 这可咋办

网友:
没换过, 你试试是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网友B(2019-03-16):
这桥很复杂,我换了2块,都是BGA焊上3.3V就短路,拆掉就正常。气的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桥很复杂,我换了2块,都是BGA焊上3.3V就短路,拆掉就正常。气的吐血。

看错了 是2c4
  拆下来看 才看出来 在主板上怎么看都是2d4  其实是2c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桥很复杂,我换了2块,都是BGA焊上3.3V就短路,拆掉就正常。气的吐血。

就是2C4,还有一个是2C8. 好几款呢

网友:
基本不通用,2C4是HM170,我原来换过175的不能用,估计需要改CPU的ID

网友:
这个还是交换主板吧,去年换过一个XPS的SR2C4好过。什么炫龙啊 战神啊 都没换好过

网友:
确实很难解决此问题,还是换的少,换多了就有经验了,从淘宝上买的没有一个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