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47屏幕无背光求助

楼主(2019-02-13):
新手自学中,收了一个戴尔15-5547,屏幕无背光,手电照能看到图像,主板屏线接口测LCDVDD有3V,
BKOFF#有3V,不接排线39.40角有13V,接上屏幕39.40角就只有3V,排线新换,换个屏幕也一样,请大神指点,新手没什么好东西,可送15-5547电路图

网友A:
接上屏幕量一下39 40阻值是不是偏低了,是这里出了问题,公共点13V转过的的这个+INV_PWR被拉低了,看它是哪个管子转换过来的 或都从其它的13V飞线过来看看。

网友B:
从公共点飞一根线到39 40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屏幕量一下39 40阻值是不是偏低了,是这里出了问题,公共点13V转过的的这个+INV_PWR被拉低了,看它是哪 ...

谢大神指导,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公共点飞一根线到39 40脚看看。。。。

谢大佬指导

网友C:
重点查这个39.40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这个39.40的电压

按大神们说的飞了公点电压去拉口的39.40脚,屏幕正常点亮了!
又仔细测了一下,B+有13V,按开机键QX1的D和S导通,QX2的G极被拉低到3V,QX2的S极有13V,正常这样QX2的D极和S极就应该导通,D极这该有13V了吧????但是测量此时D极的电压只有3V,和G极相同,这样是不是QX2这个管子坏了??没有同型号的换,我量了一下管子,也没量明白管子是好是坏

网友D:
你这个是19v背光供电出问题了,直接公共端拉屏上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19v背光供电出问题了,直接公共端拉屏上就可以了

只靠飞线就没办法按制关屏了吧

网友F:
公共点电压没过去。。。。。。。。。或者屏线接触不良也会的!我刚搞好一台就是屏线和接口接触不良就是没背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电压没过去。。。。。。。。。或者屏线接触不良也会的!我刚搞好一台就是屏线和接口接触不良就是没背 ...

已经确认是是电压被拉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靠飞线就没办法按制关屏了吧

不影响休眠,屏灯19v供电是常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影响休眠,屏灯19v供电是常有的

我先买管子把QX2换了,还不行就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