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i7 3770能否搭配H61主板

楼主(2019-02-13):
本人手里有一套几年前的板卡
      U:I5 2320
  主板:V星H61miu3s3(12年以前的主板)
这两个搭配达一起能正常开机,刚好手里还有一块I7 3770的                                                                                                    U(长时间没用不知道好坏,不过应该是好的),想着同样是                                                                                                    1155针的U可以把I5换成I7,换完后发现开不不了机,主板
4声短鸣报警!正常来说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想过是不是
要刷BIOS,不过因为主板是好的,所以没用它,特意来问问
训维上的各位大神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指教,谢谢!

网友:
看看主板支不支持22nm的i7

网友:
3系列22NM的。你这个 板明显不支持,看看官网是否有新的BIOS支持。刷了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都可以!

网友:
很多品牌机都是H61配i7-3770。消费者看得见的全是高档货,看不见的能用就行了。我一个联想的机器就是这么配的。
你的应该是bios的原因了。如果不是品牌机主板,应该有更新的bios的吧。支持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这个看看BIOS版本支持不,看看官网,升级到最新BIOS了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这个,我在微型官网上跟本就找不到H61M/u3s连淘宝上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看BIOS版本支持不,看看官网,升级到最新BIOS了

最麻烦的就是这个,我在微型官网上跟本就找不到H61M/u3s连淘宝上都找不到!

网友:
已解决,刷了BIOS后直接能点亮!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