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故障]
iPhone X重摔无铃声维修分享

楼主(2019-02-13):
客户送修一台iPhone X,底部无铃声,考虑到听筒铃声正常,又是重摔机器(iPhone X重摔卡座旁容易变形引起底层跟中框的连接点掉点),故障应该在U4900跟中层连接框发生断线引起,直接测量中框S103,阻值为无穷大,正常应为700多,拆掉U4900,直接B7脚飞线到S103,焊回U4900,测量S103阻值已正常,用分层测试架测试铃声已经正常,随后把上下成焊回。收钱。

网友:
手机的钱还是好捡一些啊

网友:
手工好是首要条件,故障诊断清楚更是不可或缺!厉害

网友A:
分层测试架是个什么东西,感觉很高级一样

网友:
简单,霸气,楼主技术6的不行、、。。

网友B:
我也遇到底部无声音,可是也都换了芯片,

网友C:
换了芯片有没有查工作条件 阻值应该打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层测试架是个什么东西,感觉很高级一样

就是上下层不用焊接回去能直接开机进系统做测试。某宝搜索X 测试架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底部无声音,可是也都换了芯片,

芯片一般很少坏,都是中层跟上、下层虚焊的多。而且多数是靠近卡槽这边比较多。如果听筒也没有声音,重点查I2C总线,因为两个喇叭的功放都在下层,共用I2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芯片有没有查工作条件 阻值应该打下看看是否正常

动手之前都打过阻值就发现芯片跟中层有虚焊。芯片不用换的。

网友:
厉害..........................测试架更厉害......................................比示波器更有必要....................不修笔记本示波器没用

网友:
摔机进水机,先看后动手,一般都有惊喜

网友:
看着简单 弄起来还是要技术的

网友(2019-03-18):
IPHONEX 好多都是分层掉点引起的,我们就是手工不行,一般给同行修都是450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