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751JY不过19V,电池可开机

楼主(2019-02-14):
华硕 G751JY不过19V,电池可开机,芯片是BQ735,20脚VCC有19V,6脚2.6V,16脚6V,CMSRC,ACDRV都没电,充电IC换过,上下管也换过,还是不出电,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还有就是下图中的VCC要大于UVLO,UVLO是什么,不懂。

网友:
电池开机有显示,可进系统,不认电源

网友:
拆掉第二条管出19V,AC用原装的也是一样。

网友A:
开启信号检查了吗,有时候不一定是芯片坏,是外围电路原因UVLO是欠压锁定,当输入电压下降至低于欠压锁定门限时,器件进入低电流待机模式

网友:
很有可能ec挂了导致的

网友:
ACDET不正常

网友B:
飞利浦223V5L驱动板715G6851-M01-000-004L屏TPM215HW01 mcu

网友:
最容易出问题的 两个MOS管。。。。。。

网友:
看看两个隔离管有没击穿,主要就查充电芯片周围,修好了可以分享下。

网友:
6脚就是ACDECT2.6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检查了吗,有时候不一定是芯片坏,是外围电路原因UVLO是欠压锁定,当输入电压下降至低于欠压锁定[/ ...

从芯片手册上看,似除了VCC和UVLO不确定外,其他条件都满足,VCC有19V,UVLO是哪个脚?芯片上没有开启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芯片手册上看,似除了VCC和UVLO不确定外,其他条件都满足,VCC有19V,UVLO是哪个脚?芯片上没有开启脚 ...

你在问题中提到的UVLO,我找你发的图了,半天没找到,看见你提到,就说了一下那个引脚叫什么
芯片没有开启那就检查一下,ACIN信号  SDA  SCL 信号,看看有没有电压,还不行有可能是EC芯片挂

网友D:
保护隔离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过了吗。。。。。。。。。。。。。。。。。。。。。。。。。。。。。。。。。。。。。。。。。。

老大,过了的话就不要这么麻烦在这里发贴求助了,帖子内容看了没有???这么大句号来充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在问题中提到的UVLO,我找你发的图了,半天没找到,看见你提到,就说了一下那个引脚叫什么
芯片没有开 ...

以前也出现过这情况,换EC没用,有人提到那三个电压有的话应该就可以出19V了(ACDET 2.6,VCC 19,REGN 6,ACN/ACP没断线),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电池都开机了应该没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出现过这情况,换EC没用,有人提到那三个电压有的话应该就可以出19V了(ACDET 2.6,VCC 19,REGN 6,A ...

还有这等奇怪的事情,电压都正常了还不出

网友E:
ACDRV 必须要6V ,前提还有ACDET 为2.6V,

网友F:
当VCC大于ACD的试试,ACDRV就会内部产生浪涌电压,去开启MOS管的第4脚,,这是芯片内部产生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DRV 必须要6V ,前提还有ACDET 为2.6V,

N管哦大哥,去掉第二条管第4 脚就出24V,装上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VCC大于ACD的试试,ACDRV就会内部产生浪涌电压,去开启MOS管的第4脚,,这是芯片内部产生的电压,

ACD现在没电,VCC肯定是大于它了,关键电池可以开机,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223V5L驱动板715G6851-M01-000-004L屏TPM215HW01 mcu

溻下载分的吧,在另一个帖子里有看到一样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24735这个不出24v,换一个24735就可以用一小会儿,冷了就不行了,周边电阻电容换完了也不行,放弃了!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路查查好,记得有个双MOS管也要查下

网友:
两个MOS管 挣到了

网友:
看一下acok的上拉电阻3,3V有没有 ,acok出了以后充电芯片才会去拉低第一个隔离管导通的

网友G:
尝试把第一个MOS管 DS 短接    看看G级会不会出24V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尝试把第一个MOS管 DS 短接    看看G级会不会出24V

拆掉第二条管就出24V,装上就不行,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