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 V5.0 维修

楼主(2019-02-14):
如题 :
此主板前段时间曾求助论坛,未得解决,
故障现象为有风扇常转   有CPU供电 跟集显供电  BIOS 一脚也有读BIOS波形,但是不跑码,
起初怀疑BIOS问题,在论坛找了很久 都没有此版本的BIOS ,官网也没找到。
后来在某宝直接购买了。但是刷后故障依旧,继续查故障发现此主板的桥供电 偏低,1.33V ,,
更换电阻,终于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此故障应该是通病,告诫同行,不要以为BIOS有波形,供电就正常,因为这波形,我被误导了。

网友A:
继续查故障发现此主板的桥供电 偏低,1.33V ,修好后供电是多少来着

网友B:
3.3V经过分压电阻得1.8V

网友C:
台式机我一般都不修了 哈。。。。。。。。。。。。。。。。。。。。。。。。。。。。。。。

网友D:
BIOS有波形不一定是好的,但是BIOS没波形一定有问题,示波器也不是万能的,也要靠经验摸索,不能太依赖示波器

网友:
请问师傅那个分压电阻的把编号是多少?是多大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查故障发现此主板的桥供电 偏低,1.33V ,修好后供电是多少来着

1.5V  看论坛说是1.8V  但是 弄好了 1.5V  板子 却能点亮  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经过分压电阻得1.8V

1.5V  看论坛说是1.8V  但是 弄好了 1.5V  板子 却能点亮  正常使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我一般都不修了 哈。。。。。。。。。。。。。。。。。。。。。。。。。。。。。。。

能赚钱的  就会弄弄,生意不好做。。。。 这冬天太冷了,不接活会冻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有波形不一定是好的,但是BIOS没波形一定有问题,示波器也不是万能的,也要靠经验摸索,不能太依赖示波 ...

是的,一开始以为会 BIOS 有波形 ,那么前面的就没问题了,兼之论坛找不到此版号的BIOS ,一直纠结在BIOS上。

网友:
是不是分压电阻换的不对啊?按理应该1。8V啊

网友:
这个1.8v电压最后修成1.5v会不会不稳定呢,要多多测试才行

网友:
此主板的桥供电 偏低,1.33V,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赚钱的  就会弄弄,生意不好做。。。。 这冬天太冷了,不接活会冻死

嗯,是啊,现在生意真的太差了  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