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3000series

楼主(2019-02-14):
机子来的时候出现

装完win10系统后开机正常过几分钟又会出现

希望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
会是硬盘问题吗?换个试。

网友A:
系统问题!这机器有恢复系统功能吧!

网友B:
系统问题的可能性大,可以恢复一下不行重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问题!这机器有恢复系统功能吧!

恢复功能没装系统之前就用了,恢复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的可能性大,可以恢复一下不行重做系统

系统做了7遍了我给他装个win8试试

网友C: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下

就用的安装版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吧,用排除法慢慢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