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华硕b75m-a掉电重启和声卡芯片坏

楼主(2019-02-14):
前几天才把板子修好装机用了几天,昨天突然又环了,开机反复掉电重启.拆机再修. 查主板各大供电正常,无意间碰到声卡芯片发烫,心想声卡芯片坏了也不会引起主板不开机呀,不管这么多 先把芯片拿掉,再上电故障依旧,随即再查各供电,查到PU18 芯片无输出,且严重发烫,怀疑芯片挂了(这个芯片有3vsb和5vsb)我平时都会关掉插板开关,怀疑反复开关把芯片烧了,msi主板上拆了个up7706u8替换原EM5102A ,上电跑马亮机.
这台电脑平时放客厅接电视用,没有使用板载声卡,而是使用了显卡音频(HDMI输出),这个芯片怎么坏的我一直没想明白,因为压根就没使用这个声卡.还是修吧,找了半天废板,有alc883、alc662、alc889就是没有alc887,百度几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发现alc887和alc889只有2个脚定义不一样,影响不大,随换之,开机进系统,卸掉原来的驱动重新安装,一切正常,接耳机声音也正常(关于驱动问题,必须先卸载再重新安装,直接更新不行,会蓝屏死机)。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A:
弱弱问下EM5102的作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下EM5102的作用是。。。。。。。。。

出1.05v me模块供电
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0502-1-1.html

网友:
不错 不错,思路清晰 手艺不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