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 开机电流0.3 上到1.2 不显示

楼主(2019-02-14):
thinkpad E431 开机电流0.3 上到1.2 不显示 电压都有
不显示

网友:
thinkpad E431 开机电流0.3cpu么

网友:
先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刷bios不好就动桥了,显卡了

网友:
电流1.2应该到显卡了,先刷个BIOS,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加焊显卡,1.2这个电流到了显卡了

网友:
最好把跳变的电流描述清楚一点,是跳变了几次最好讲讲,1.2不亮建议先刷个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