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3插适配器开机自动断开

楼主(2019-02-14):
版号 DAG35AMB8E0 REV E 故障 待机时外接电源表有2.7a左右充电电流 按开机键后电流到3点几后直接归0 再测主板公共点电压只有11v左右的电池电压 机器可以点亮
有没有兄弟碰到过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35-n16e-gr-hdmi20-1224_ict_HP暗影精灵15-AX0000 DAG35AMB8E0.pdf

网友A:
查一查放电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检查一下,充放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放电管是不是击穿了。。。。。。。。。。。。

隔离管是没问题的 如果击穿了 19v怎么断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检查一下,充放电管

保护隔离基本上都查过了 没发现问题 待机是可以充电的 有2.7左右的充电电流 还有就是把充放芯片的时钟数据线断开 插适配器是可以正常开机的(电池是插着的只是不充电)

网友D:
到系统里插电源电池上显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到系统里插电源电池上显示什么?

系统里只显示电池 没有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里只显示电池 没有适配器

电源中间有个针,研究一下,你这个问题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E:
查适配器检测信号,不行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适配器检测信号,不行换EC

还有充电芯片

网友:
只用适配器可以亮机吗.................................

网友F:
这款机子 电流表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基本上都查过了 没发现问题 待机是可以充电的 有2.7左右的充电电流 还有就是把充放芯片的时钟数 ...

充电芯片时钟数据线,连接到了EC芯片上面,那么你断开以前和断开以后,电压有变化吗? 换个EC芯片试试,祝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基本上都查过了 没发现问题 待机是可以充电的 有2.7左右的充电电流 还有就是把充放芯片的时钟数 ...

ACIN 适配器检测信号,看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子 电流表不能用的

没有原装适配器来试 不过不用适配器大多不充电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G:
大兄弟你搞定没有呢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关机可以充电 开机适配器断开 指示灯变白色 用电池一切正常但就是不呢充电

网友:
1可能是电源带不起来电流过大
2就是保护隔离上管有问题直接换修过好几个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兄弟你搞定没有呢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关机可以充电 开机适配器断开 指示灯变白色 用电池一切正常但就是不 ...

隔离管上管有问题就会这样的  关机能充 开机充一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