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大佬帮忙

楼主(2019-02-14):
主机刚通上电,CPU风扇可以转一下,完了怎么点开机键,重启键都没反应。把电断了,再通上电,再转一下。这到底怎么办?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按照时序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按照时序查就可以了

您看可能是哪个部件出问题了?

网友:
什么主板?你把12v去掉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要是用户就建议找专业的检测维修下吧

网友:
10次有8次是 场管被击穿了。买个福禄克15B,量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