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 LA-8131P

楼主(2019-02-14):
待机3.3 5v都是正常 ,kb9012qf程序也刷过,不触发,有没有遇到过的同行给点思路,谢谢
不触发

网友:
请查触发条件!

网友:
ec待机桥待机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不触发一般是桥的问题啊同志

网友:
LID ACIN SLP3 等关键信号查下。。。。。。。。

网友:
BTN有没给到桥?还是条件没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