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谁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直接红包200 帖子为证

楼主(2019-02-14):
首先说下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是封装过的 我们游戏必须用这个封装的系统.  第二就是说下机器配置  E3CPU 装这个系统正常运行 没一点问题    我别的AMD640的装这个系统 就出现问题   两种机器就是  CPU和主板不一样  别的配置全部一样.现在谁能帮我把这个系统装在AMD机器上 直接红包200 此帖为证 如果不发红包  直接论坛封我ID就行了

网友:
第一张图是AMD装系统之后出现的系统错误画面   第二张是AMD的华硕主板型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装的那个封装的WIN10系统安装之后  桌面进不去 就出那个错误代码. 然后我在网上下载了个原始WIN10 可以装上  但是运行不多长时间 也出现上面的错误代码

网友A:
各种问题分析之后  现在就感觉是主板问题了  现在主要就是往主板上面想怎么搞定

网友B:
更新驱动,更新bios试试,可能是兼容性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你在哪里近我可以帮你装哈看

网友C:
按照经验来讲应该是驱动问题!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D:
系统封装核心问题,可以搞,不过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封装核心问题,可以搞,不过很麻烦

如果能搞的定 可以直接联系我V  guaga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经验来讲应该是驱动问题!不是主板问题

那这个具体怎么解决呢只能用那个封装过的系统

网友:
只能用封装的那个系统 不能用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驱动,更新bios试试,可能是兼容性

怎么更新BIOS 能具体点吗  就我那个主板的型号

网友:
有能力解决的加我微信 guagame   红包不是问题 只要能装上正常运行  有能力解决的加我微信 guagame   红包不是问题 只要能装上正常运行  有能力解决的加我微信 guagame   红包不是问题 只要能装上正常运行  有能力解决的加我微信 guagame   红包不是问题 只要能装上正常运行

网友E:
这个就是主板问题,看看桥的rtc那块稳定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主板问题,看看桥的rtc那块稳定不

不是一个AMD主板这样  是那十几台AMD的主板都是这样  不是主板坏了 而是主板哪里可能需要设置之类的

网友F:
还是系统问题,得借住pe    https://www.kafan.cn/mip/edu/5414498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AMD主板这样  是那十几台AMD的主板都是这样  不是主板坏了 而是主板哪里可能需要设置之类的

我装了笔记本也这样

网友G:
楼主测试了10多台主板都是一样问题,这说明不是主板问题了,问题肯定是出在这个封装系统上,既然E3的CPU平台正常,更说明是这个封装系统里面的某个硬件驱动不合适或者和你要运行的程序有冲突,没有好方法,有个笨方法,依次卸载一个驱动,再测试,USB、声卡、显卡挨个试试。
另外还可以进入系统事件查看,看看系统错误日志,技术有限,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测试了10多台主板都是一样问题,这说明不是主板问题了,问题肯定是出在这个封装系统上,既然E3的CPU平 ...

问题是 我系统装不进去 怎么卸载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系统问题,得借住pe    https://www.kafan.cn/mip/edu/54144986.html

你看下 我的图片和你发的链接图片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 我系统装不进去 怎么卸载驱动呢

难道你系统安装好了,连一次系统都不能进去,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

网友H:
这个系统有问题。。。。80%是什么意思?没安装完成?没看到有什么代码啊

网友:
INTEL平台没事。。。。AMD的全部不行只能说封装系统这个人没针对AMD的做优化还封杀了AMD平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系统有问题。。。。80%是什么意思?没安装完成?没看到有什么代码啊

80%的意思就是 系统完整安装了 然后该进入安装系统文件 安装之后就应该进桌面的   问题是 就是在安装系统文件那里 就直接显示这个错误 80%只是我随手拍的 正常情况下他跑到100%就重启了 然后还是快进入桌面的时候就又出这个错误 无线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你系统安装好了,连一次系统都不能进去,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

进不去 真的没得办法 如果能进去系统 还能像别的坛友说的那样 卸载某些插件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I:
我可能有办法解决,加我微信cjd688888888

网友:
拨打
4006206655问客服要个BIOS传到你邮箱,然后进去BIOS设置中使用ez flash刷写,如果成功祝你好运

网友J:
是GHO还是ISO,如果是gho在安装时跳过驱动安装就好了

网友:
你把SATA连接到桥的822电阻换掉 应该就好了,这是故障好像是硬盘连接中断

网友:
搞了半天不会是电压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可能有办法解决,加我微信cjd688888888

老司机出来了阿

网友:
会不会只是你得AMD机子比较特别,其他都正常

网友:
也可能只是引导问题,引导方式不对

网友K:
你是用  GHOST 包还是?          如果你是用GHOST 包  发个包给我  我改改里面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是用  GHOST 包还是?          如果你是用GHOST 包  发个包给我  我改改里面的内容

我用的是ghost 怎么联系你呢 没有联系方式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GHO还是ISO,如果是gho在安装时跳过驱动安装就好了

安装时怎么跳过驱动安装 装完之后他就自动开始装驱动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ghost 怎么联系你呢 没有联系方式 啊

105223978@qq.com     百度网盘共享给我  发到我邮箱

网友: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以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装上看看,用驱动精灵联网打一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点击附件文件名添加到帖子内容中

网友:
内存条换一下,我遇到过一次 才买了新内存后装系统就这样 换了根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问题分析之后  现在就感觉是主板问题了  现在主要就是往主板上面想怎么搞定

大哥你确定是主板问题  你这200能买5个这种主板

网友:
不会封装系统, 来看看LZ是怎么解决问题..  学习..

网友:
别笑我了小马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