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调电源带不起负载的原因

楼主(2019-02-14):
一台30V 5A的可调电源在修笔记本的过程中突然起保护了,一开始还以为笔记本主板有短路的问题。后来用其它修好的笔记本试,接电待机电流正常,开机后电流上到0.3-0.5V之前就起保护,电压在电流跳变的这个过程中也往下掉。掉电后电压和待机电流会回复正常!后复开机一直都是这个情况。给笔记本也充不上电!
拆开电源后没有发现在松焊和电容鼓包的现象。在此想问一下有朋友知道这个电源还有得修不!谢谢!

2019 2.18....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这个电源修好了。更换2N3055大功率管后一切正常。试用了两天都很正常。在此谢谢热心的朋友们。

本人有两台电源,一台拿来修机用,一台拿来长时间试机用!

网友A:
不是保护了  换电位器!电位器老化了

网友B:
30V  5A的电源坏值得修,修好了可以省二三百元!

网友C:
建议你敲敲后面那个功率管,接头容易生锈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敲敲后面那个功率管,接头容易生锈电流上不去

好的,谢谢。我也买了两个回来,等回来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保护了  换电位器!电位器老化了

嗯,好的,我去买些回来试试,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东西用了几年了出问题还修啊   哈哈   修出来会不会出现不准确

网友:
一个电源能用坏  已经赚不少钱了

网友:
同款~ 一直面板会偶尔跳。小心翼翼用了3年

网友:
修一下能将就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里面是开关电源的???其实远没有变压器版的皮实耐用。

网友:
换个带编程和预设电压的才好用啊!!

网友D:
你这个电源怎么没变压器的?????空荡荡的?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电流跑到1.3A左右就保护了直接关机了!笔记本进到系统没多久就保护了。。。不进系统没事!我也以为修好的笔记本还有其他电路短路导致保护的!后来换了其他笔记本电源测试一点事都没。。。难道稳压电源输出的功率比较小而带不起负载?我的是兆信30V5A的电源。。也听说兆信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买带变压器的好。开关电源有范围。

网友:
24v的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之前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买的也是开关电源,使用几年没出过问题

网友:
之前买的也是开关电源,使用几年没出过问题!!!!!!!!!!!!!!!!!!!!!!!!!!!!

网友E:
我也用的兆信的,一安左右就保护

网友:
看外表以为是线性可调电源,看里面才知道是开关电源

网友F:
把后面的金属壳三级管换了就好

网友:
这做工,扔了吧

网友:
先检查电位器,在检查功率管,然后检查开关电源,这种开关电源的恒流源不耐用,

网友:
这钱好赚,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
电位器确实容易氧化,有时候我就是用洗板水处理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源怎么没变压器的?????空荡荡的?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电流跑到1.3A左右就保护了直接关机 ...

他这个是开关电源供电!兆信的用坏了两个了,基本都是点位器老化了,其他感觉还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的兆信的,一安左右就保护

               换电位器,9成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这个是开关电源供电!兆信的用坏了两个了,基本都是点位器老化了,其他感觉还行的

我的还是新的呢。。。。。。。这么快就坏电位器了啊!电位器有什么好的推荐下谢谢

网友:
电源有修的价值么 到时候再出问题 烧板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调电流上限的那个旋钮调到最大了没??我烧机的时候会调低忘了调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后面的金属壳三级管换了就好

谢谢,真的是换大功率管修好了。

网友:
我都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V  5A的电源坏值得修,修好了可以省二三百元!

买个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开关电源比线性变压器电源要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的兆信的,一安左右就保护

同,我那个也是,买回来都没怎用过,我人在外地上班 ,家里买了个放着玩,结果真用上了 ,老是1A就保护

网友:
哎,以后不用兆信了,不知道啥牌子好

网友:
兆信电源早就沦落为垃圾货了,做工和用料全缩水

网友:
可调还没有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