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c 电流0.6 不显示

楼主(2019-02-14):
神舟战神k610c 插电源自动上电,电流0.6 不动,

主板左下角绿灯会亮。测主板PL10 3.3V,PL11 5V,PL9 1.4V,PL8 1.05V,内存电感PL2无,cpu供电 显卡供电都没有。参考了下论坛发的帖子有人说这款机器先出内存供电 才会出cpu供电,差内存供电条件,PU2 G5616 是内存供电芯片 一开始这种芯片以前没遇到过 引进定义有点不明白,

24脚VTT 以为是芯片主供电 但查不到从哪里过来,后来清楚了,这个是内存供电芯片发出来的1.35V。

PU2 工作 需要10脚s3,11脚s5 为高电平才会输出。10脚5v有,11脚5v没,分析11脚,PQ1a 2脚 SUSC# 3.3V pq1a 开启,6脚拉低,5脚为低电平,pq1b 截止,3脚应该为高电平5v,实测3脚为0,问题就在这,把pq1 这个管拆了,11脚s5 5v 出来了这时测内存供电1.5v出来了,电流上到1a 多,接屏亮机。看来还是pq1 坏了,在料板上找个这样的双场管 换上 ok。

 会员1579428100鑫豆2026-3-16 21:37
 会员1114521100鑫豆2023-12-26 14:53
 会员481208100鑫豆2023-12-17 18:18
 会员1016522100鑫豆2023-11-29 18:30
 会员825629100鑫豆2023-11-27 16:20

网友A:
点赞吧,我想入行有要学徒的吗,我在深圳工作,30多了,不知道还能入行吗。

网友B:
vtt的意思不是总线供电吗....................

网友:
slp s3的问题呗,修的可以

网友:
老通病了,, 6脚芝麻官 容易坏掉

网友:
哈哈 今天也修了个神舟      CPU  MOS  短路

网友:
272双MOS管,导通不良了 这种就是不太好查

网友:
很多不定时关机就这管子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赞吧,我想入行有要学徒的吗,我在深圳工作,30多了,不知道还能入行吗。

入行不在年龄大小
前提是先了解了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赞吧,我想入行有要学徒的吗,我在深圳工作,30多了,不知道还能入行吗。

转行了,别入坑

网友:
楼主,我想请问下哪个机器不是内存供电先于CPU供电啊?我还没听说过哪个电脑不是这样的

网友:
神舟战神k610c 电流0.6 不显示,内存电压没有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6脚小管,
神舟战神k610c 电流0.6 不显示,内存电压没有引起的。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时序 真的不好弄。。。。。。。。。

网友:
学习了,感觉供电很复杂,得对供电很了解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的意思不是总线供电吗....................

总线供电就是内存供电芯片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的意思不是总线供电吗....................

vccp才是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的意思不是总线供电吗....................

vccp才是

网友:
和我今天修的差不多,图纸分享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本用料很此的说

网友:
好贴,图文并茂。技术也牛,赞一个。。。。。。。。。。。。。。。。。。。。。。。。。。。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CPU下面的小六脚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