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A500-D02A不显示

楼主(2019-02-14):
6-71-WA500-D02A   机械师   开机不显示  一个内存槽电流0.8  另一个可以到1.05然后反复重启   刷U26解决 连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52913-1-1.html

网友A:
这机器BIOS坏的少,桥爱坏。你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BIOS坏的少,桥爱坏。你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还好没遇到   这个机器也是麻烦  蓝天的机器都不喜欢

mkk

网友:
不过内存除了刷bios还能干嘛

网友C:
我这里几台都是单CPU 刷BIOS 都没解决 珍郁闷。。。。。。。。。。。。

网友D:
现在的机器BIOS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好没遇到   这个机器也是麻烦  蓝天的机器都不喜欢

我也比较烦这个代工的。问题很多,还不怎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机器BIOS出问题的比较多。

特别是联想的  真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比较烦这个代工的。问题很多,还不怎么好修

是的  有些是修好了这个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几台都是单CPU 刷BIOS 都没解决 珍郁闷。。。。。。。。。。。。

CPU出现问题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