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a1466维修

楼主(2019-02-14):
二修a1466,CPU没动过其他都动了,上电0.4,过10秒后像跑数一样的电流,更换smc后修复

网友:
跑数电流是什么,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
为什么原因换SMC 呢。。。。。。。。。。。。。

网友:
跑数,是太热了引起的。电流一点点上升

网友:
楼主可以说说思路,具体是查到什么信号不正常了

网友:
              能说说为什么要换SMC吗?

网友:
什么思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