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H61R 不触发

楼主(2019-02-14):
   HIH61R  dell的板子    故障是不触发 说实话 要不是论坛里面有高手先发出通病 ,我还真有可能修不出来 ,我的这个板子修好的方法不是换Q61,是更换C533电容搞定的,

  手里因为有示波器,然后打了一下看了   发现不触发的时候的3.3v波形确实有问题

,但是用万用表都是正常的电压。。。。。

网友A:
不用更换的呀,直接拆掉一个管子就好了,你这波形是表示什么呀?怎么更像是拉低的

网友B:
学习了,谢谢分享!楼上拆掉那个管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更换的呀,直接拆掉一个管子就好了,你这波形是表示什么呀?怎么更像是拉低的
那个拉低的那个 就是原来电容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更换的呀,直接拆掉一个管子就好了,你这波形是表示什么呀?怎么更像是拉低的

扫雷  我看错图了   不过这个板子的问题 确实跟那个管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扫雷  我看错图了   不过这个板子的问题 确实跟那个管没关系

那就不清楚了,反正不会看,管子你没换过是吧,这两个管你热一下也可以用几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分享!楼上拆掉那个管子啊。

忘记了具体零件号了,靠主板外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