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960 4G开机不花刚到WIN7滚动条就花屏

楼主(2019-02-14):
七彩虹GTX960 4G开机不花刚到WIN7滚动条就花屏,进系统后也不死机但显卡驱动无法加载,测供电正常,BGA加焊过故障依旧不变,测4个显存到GPU之间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A:
很多方面会花屏,先换显示器,确定没问题再看显卡,显卡没问题再看主板,内存条或内存槽及与它连接的数据线有问题,都会花屏

轩辕思天 -5 -5 请仔细审题之后再做回答!

网友:
楼上的朋友怎么会怀疑是显示器呢,明明白白确定是显卡故障

网友:
估计核心有问题了。。。。建议重植球看看!不行就核心不良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核心的问题了

网友:
显存问题 ,可能拿一个坏了 ,一个一个换吧

网友:
这。。。。还要思路。。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方面会花屏,先换显示器,确定没问题再看显卡,显卡没问题再看主板,内存条或内存槽及与它连接的数据线 ...

这是傻吊回复!!!!!!!!!!!!

网友:
显存问题比较大  一个个的取下来全部重植一遍吧

网友:
打一下显存阻值,偏低就是有显存坏了。建议全换了

网友:
显存阻值没发现异常,每个显存的20根阻值全部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哇 要我肯定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傻吊回复!!!!!!!!!!!!

就是~!他还以为在别的论坛呢!!这里是维修论坛!这个回复涉嫌灌水!!

网友:
这个很像是芯片缺角了~!~~仔细看看芯片四个角是否完整!!!

网友:
这个情况很像是芯片缺角了!!!仔细看看芯片四个角是否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方面会花屏,先换显示器,确定没问题再看显卡,显卡没问题再看主板,内存条或内存槽及与它连接的数据线 ...

没毛病,简直骗分的     人家肯定确认是显卡问题了,还说的,这回答真是无语,一看百分之八十是显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存坏了吧,没有测试软件和工具测哪个坏,是很难搞的!

网友:
加油 我这算傻屌回复吗?哈哈?

网友:
加油  我这算傻屌回复吗?哈哈?

轩辕思天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你这应该是进入四叶草的界面不是马上花,而是过几秒再花的?之前碰到过,装驱动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正好加载驱动,核心电压有个跳变过程。一走到这里,该花就花了。不装驱动没有电压跳变。
你可以试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
显存频率和GPU频率 降低百分之30之后在试试

网友:
维修显卡花屏比较烦,进系统时花屏先测量GPU电压1.05V左右,显存供电DDR5 1.5左右 然后用手按压显存芯片看看有没有虚焊GPU上面装有散热风扇比较难按压,LZ这个显卡应该是显存与GPU之间通讯问题维修费事费力!祝你成功!

网友:
确定是显卡故障确定是显卡故障确定是显卡故障

网友:
线路正常肯定就是芯片的问题啦,有条件可以代换一下核心或显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或者植锡,搞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