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触发大电流

楼主(2019-02-14):
小七触发进数据线模式,电流630起跳到800多,刷不了机,不走进度条,硬盘发烫,硬盘周围电容打值没短路,测试架读不出原硬盘,取了硬盘不短,换个好的硬盘又短路,哪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这么大电流,又能摸到硬盘部位烫,拿表也能量出短路来吧!

网友:
真不短啊,只有0.9V阻值偏低,正常600多打出来350

网友:
这么大电流,又能摸到硬盘部位烫,拿表也能量出短路来

网友:
测试下硬盘供电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楼主查出来那里问题了吗 请问

网友:
查出来了,0.9V 电容的问题,我把电容全挑了就不短了,只是原硬盘被烧坏了

网友:
果然那 哈哈哈。

网友:
短路分局部短路和完全短路,阻值差50以上都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