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xin air 13拆屏方法

楼主(2019-02-15):
直接用加热器加热,然后慢慢的把两边的胶拉出来,一定要慢要轻,不然容易断

网友A:
这个不是一般 都用钢丝加一个9V电池短路钢丝?,利用电池让钢丝发热这样去拆的

网友(点评):
哈 老猫司机牛逼 又放绝招了 这大招都能想到 佩服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般 都用钢丝加一个9V电池短路钢丝?,利用电池让钢丝发热这样去拆的

你说的方法是什么啊

网友:
上传详细的拆解过程可获得更多金币!

网友:
虽然一般,但是还是感谢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方法是什么啊

跟手机分割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