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550LD显卡跑分低的问题,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9-02-15):
今天偶遇一台奇葩的电脑,,,D壳型号X552MD,,主板型号X550LD 2.0,,显卡型号N15V-GM-S-A2 ,显卡跑分异常低,3000分上下,,正常都有1万左右,,,,刚开始以为驱动没安装好,下载了官网的驱动打上去,跑分还是一样低,,刷个bios试试,结果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心想可能是显卡硬件问题,换显卡吧,,结果显卡换了两个结果还是一样,,,,,难道是显存问题,那就换显存吧,,四个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的结果,,量了显卡的供电均正常,,有大神遇见过这种问题吗?应该查哪个地方,,求告知

网友A:
有没有双显卡切换电路?
这么低的分,说明跑分跑的是核显的,独显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双显卡切换电路?
这么低的分,说明跑分跑的是核显的,独显没有工作。

双显卡切换电路?    一般查哪,,,,我记得这个型号没有双显卡切换电路的

网友B:
技术不错,换了那么多主板还能活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换了那么多主板还能活着

要是活着就好了,,,,半死不活的状态,,,改修的都修了,,就是救不活,,,

网友C:
电源适配器看看有没有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适配器看看有没有毛病

用电流表点机器的,,
,,

网友D:
英伟达控制面板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伟达控制面板调了?????????????:

调了,,没啥用

网友:
双显卡,驱动没装对吧?这个装好驱动点右键会弹出切换显卡的界面。你这应该是核显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