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进系统慢

楼主(2019-02-15):
A1466 进系统慢 硬盘换了,重装系统了,刷了BIOS还是一样,这个啥子问题呢

网友:
CPU 自动降频。。。。。。。。。。。。。。

网友:
换声卡小板试试吧

网友:
可以考虑下电池的问题。 我以前碰到过,是12年的机器。

网友:
电池会影响进系统吗,那用电源呢

网友:
多半是有进水,我以前遇到一个触摸板进水,导致进系统以及进去后很卡,很慢的

网友:
换个精简版的系统试一下吧,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可以考虑下电池的问题。 我以前碰到过,是12年的机器。#

网友:
电池也会影响

网友:
这个机器要是进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触摸板,以前遇到过

网友:
外设问题多一点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多。没写对

网友:
电池没有电,会引起 降频,各种传感器都会引起

网友:
触摸板,触摸板线有没有进水,摄像头是不是好的。

网友:
风扇是否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