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戴尔G3 3579 板号LA-F611P

楼主(2019-02-15):
戴尔G3 3579 板号LA-F611P修好备份的

LA-F611P 备份的.rar

网友:
正好有一台下载来试试看看。。。。。。。。。。。。。。。。。。。。。。。。。

网友:
直接刷是绝对没用的。只能参考

网友:
g3 3579充电电路图有没有???????????????????????????

网友(2019-04-08):
备份的不行,刷了之后,电都不加了

网友(2019-12-12):
刷了  一开就掉

网友(2020-03-17):
我也碰到一台,这个型号的,开关上有2.7v,但是不触发,刷过BIOS,还是不触发

网友(2020-11-08):
假的,不触发

网友(2020-12-15):
估计要改ME  我昨天修机器对换bios。 原来开机的都不通电了现在机器都要改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