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35一进去系统就关机谁修过

楼主(2019-02-15):
S435一进去系统就关机谁修过。。。。。。。。。

网友:
这种问题,刷BIOS不好就很难修了

网友:
进pe会关机吗??:?????.................

网友:
不进系统开上一两个小时回关吗?进PE系统回关吗?这个你自己测试一下,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
这个吗。BIOS来一个先。哈哈。。。。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在说!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维修步骤是:1 先刷BIOS或查BIOS电池。2系统最小化,只插启动U盘,如果还会,就是主板,显卡或USB电路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