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求助14年a1466用15年硬盘

楼主(2019-02-15):
  一台a1466 14年的 硬盘坏了 手里正好有一个15年1466硬盘 安装osx完全正常 装win10也可以安装完 最后重启就一直卡着不动 请教下需要设置或者安装过程需要改哪里
   有同行说是可以用的

网友:
好像在15款上装好系统再装回去可以。装WIN7会蓝屏这玩意

网友:
把适配器插上再安装……装好之后进电源设置中pcie中设置一下看是否正常?我之前能装好,单用电池死机……上面的方法是看别人这样说的,未验证过

网友:
a1466怎么进电源设置?

网友:
更换13年14年硬盘,不要用15年的。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