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9-02-15):
客户送修一台主机,说主板坏了。给别家修过没修好,不愿意换主板要修,报价客户接受留下主机。主板为P8B75-M LX PLUS。

拆出主板上测试卡。有时显E9,有时显00不掉线。先测试各电压,除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没有。其它正常。CPU供电芯片为UP1625P,第5脚为开启,测电压0V,连至PQ80,测1脚为高1.05V连到PQ81的3脚,测PQ81的1脚也为1.05V。PQ81正常应该拉低了3脚的电压。故障是PQ81坏了。(详细见点位图

更换PQ81后,开机可跑码卡69。难道还有其它问题?

观察全板发现桥有加焊和双BIOS有动过,这个主板双BIOS好像不一样分左右的。

估计上家搞乱或刷过。不理那么多,先到官方网站找到最新BIOS刷左边的(靠PCIE的)。刷完开机跑码正常亮机了,装回主板开机烤机一小时没有问题维修结束。附上双BIOS给大家参考

P8B75M LX PLUS.rar

网友:
华硕的双bios应该和技嘉的不一样吧?不是相互备份的吧?是不是2个bios内容不一样的?
高手出来指点下

网友A:
不一样的呢,如果一样的,还分什么左右大小嘛?那你这是没跑码吧,没开启能有cpu电压,能跑码?这种管直接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呢,如果一样的,还分什么左右大小嘛?那你这是没跑码吧,没开启能有cpu电压,能跑码?这种管直接 ...

一时E9一时 00 一开机就是这个,这个不算是跑码。有些主板缺少时钟信号就是这种乱码不定的。2个管的1脚电压都是由1.05V 上拉,虽然意义不大。但有换就换吧。拆它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时E9一时 00 一开机就是这个,这个不算是跑码。有些主板缺少时钟信号就是这种乱码不定的。2个管的1脚电 ...

那就是不跑码不叫乱码,那个是开启管吧,没事的,直接干掉就行

网友:
双BIOS是不是有跳针?见过双BIOS 有选择跳针,实际上就是个单BIOS

网友:
这两个BIOS不一样,还分左右的

网友C:
6666直接找到要害。。这两个Bios有什么区别?刷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一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6直接找到要害。。这两个Bios有什么区别?刷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一起刷?

我也纳闷呢!!没见过华硕也有双BIOS的!

网友:
那个是开启管吧,没事的,直接干掉就行

网友:
还是换掉比较稳妥,拆了就不受控了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摸过华硕又BIOS的,为什么只刷左边的就好了,右边的是干嘛用的?

网友:
华硕的主板难修

网友:
拆了就行没啥影响,,,,,,,,,,,,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感谢大师的分享!好贴先收藏了!!

网友:
进来学习的,吸收大师们的经验!!!!

网友(2019-04-11):
雙bios第一次看到,增加知識---------------------

网友:
为什么是刷左边的bios?

网友:
技术不错蛮    P85的主板坏得多   还是有钱赚的

网友:
干掉Q80。。。好直接。应该会有隐患的吧。。它受Q81控制,应该是有条件的。

网友:
华硕的双bios应该和技嘉的不一样吧?不是相互备份的吧?是不是2个bios内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