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笔记本换屏

楼主(2019-02-15):
型号G570, 因坏了屏打算在淘X买,屏型号LTN156AT16, 只要屏是LTN156AT这型号就可通用?
市场上这屏大多数是返新屏或拆机,没有全新是吗?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能用。亮度只有最暗和最亮两档。90%是翻新换膜的

网友:
很普通的屏    15.6普通大接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亮度只有最暗和最亮两档。90%是翻新换膜的

谢谢
只要尺寸分辨率接口一样就可通用?

网友B:
有全新的 价位高    普通的也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全新的 价位高    普通的也一样用

谢谢
买了屏更换,但调光暗只能调最光或最暗,买错了,有方法解决?

网友:
接口一样,大小一样就能用,大部分是翻新,拆机的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