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装完CPU刷机能过,开机自检不过

楼主(2019-02-15):
请教各位帮忙指导下

网友A:
是不是剩下后面一点点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剩下后面一点点不过?

是的

网友:
最好是检查基带吧

网友:
电池无数据

网友:
WiFi搞一下

网友:
这个已经好了,估计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最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