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21闪屏求助

楼主(2019-02-16):
各位师兄师傅们,帮小弟推敲推敲看看,这个机器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机器是年前客户拿来修的,当时是南桥短路了,后来我换一个南桥就好了,然后今年上班的时候,客户说不能用,要闪屏,起初我们也怀疑是屏的问题后来换了很多张屏,但是还是一样的,又怀疑是南桥有问题,所以又换了一个新的南桥,还是一样,bios这些也刷过好多个了 显卡 显存都做过也不行,实在是没办法了,各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谢谢大家 线条出现之后就灰屏了,外接也是灰的,不显示

网友:
换一下排线试试看

网友:
灰屏幕修复率很低的

网友:
桥加焊一下

网友:
cpu也不排除

网友:
没有怀疑过显卡这边的问题吗

网友:
这样问题应该是屏或显卡出现了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的核心显卡出了问题。。

网友:
感觉显卡和屏线的问题,怎么会是桥呢。

网友:
如果外接也灰屏,显卡故障的机率更大。

网友:
外接也一样不显,跟屏和屏线都没关系,跟一下外接的显示从那儿输出南桥还是转换芯片,中间是否有电容检查一下,能进系统正常用应该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南桥的供电     有不稳定的   我修过好几类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修好了说下

网友:
灰屏时测一下供电,内存排除一下。

网友:
查下屏的条件,显卡,还有最后CPU 的核显。

网友:
好贴,图文并茂。技术也牛,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