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k新显示器为何达不到最佳分辨率

楼主(2019-02-16):
因为办公需要,从京东淘了一款最便宜的2k带旋转的盟达牌显示器,具体商品如下:https://item.jd.com/30469299115.html,价格是899元。其实还有一模一样的799元的其他牌子,应该是同一个厂家代工的。但是他们的3年质保都不包运费,只有盟达和熊猫牌的包来回运费,熊猫的不带内置音箱,而且熊猫也是盟达代工的,最终就买盟达了。这款显示器最大支持2560*1440的分辨率,带HDMI和DP接口,是国产便宜显示器常见的适配器+驱动板的做法。我拿手电往壳里照了下,就一块小的可怜的驱动板,大约和2120+2025的乐华通用长方形驱动板差不多大,其他就是屏了。好在驱动板是装在屏后一整块金属屏蔽壳里的,还不是山寨显示器直接固定在后塑料壳上。(如果不是一整块金属屏蔽壳,显示器是没法经得起长期的旋转的)这也是显示器比较重的原因。再加上升降旋转底座本身就重,最终显示器整体大约6公斤重。

我的电脑装的是精影9800GT的显卡,我查了资料,9800GT是支持2K分辨率的,但是接在HDMI口上只能显示1080P。我拿DVI转HDMI再试,这时系统自动识别到2560*1440分辨率了,但是在这个分辨率下显示器是黑屏无法显示的(显示器并未提示分辨率异常,只是过一会出一个无信号一直反复显示)。

我有个宏基V5-471G的笔记本,显卡是GT620M,理论上也是支持2K分辨率的,但接上也只能达到1080p,而且用厂家带的HDMI线黑屏无任何显示,用我自己的线才能显示,很奇怪,HDMI版本的问题?
这个显示器做工上有很多瑕疵,屏边框里有积灰,DC插头格外松动,说明书及其寒酸,外包装也给人一种工包显示器的即视感。不过买家都是好评,评论里很多都说:“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我们应该感谢厂家,能把价格做到这么低,让我们用得起2k产品。其他品牌2k旋转显示器,最便宜的AOC要1300元呢。客服了解到我的屏幕里有积灰,答应退给我50元,还不错。

我现在在淘宝上淘了块GT210,等两天后试试,看能否达到2k分辨率。

网友A:
掉牙的显卡,还上2K分辨率,HDMI线有几个版本,要买最新版的

zpz

网友B:
这东西就是显卡设计时候会说是支持到2k,但是到厂商手里做出来就不一定完全对应了。之前修的本子华硕s400ca,hd4000显卡能输出,但是本子接口不行啊。

zpz

网友C:
GT210显存多数都是TC的,不是实际显存,最好要高点性能显卡试试

zpz

网友D:
HDMI拿至少1.4的线。然后显卡上高一点的,还拿个210做什么做啊。至少GTX750以上啊。也不值什么钱。

zpz

网友D:
刚看了你这个有DP接口。显示器配了DP的线了没?拿个GTX960 带DP的显卡。应该可以了。

zpz

网友E:
老掉牙的内脏穿上新款衣服有用吗  还gt210  还没主流cpu的核显牛逼  我都是服了你了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牙的显卡,还上2K分辨率,HDMI线有几个版本,要买最新版的

厂家配的线应该是最新版的线,不然卖出去的显示器都上不了2K分辨率的话,那不就出问题了。而且评论区里大家貌似都达到最佳分辨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就是显卡设计时候会说是支持到2k,但是到厂商手里做出来就不一定完全对应了。之前修的本子华硕s400ca ...

应该是这样的,笔记本出厂测试的时候应该是拿1080P测试的,那时谁也不会试2K。

网友:
引用 网友C:
GT210显存多数都是TC的,不是实际显存,最好要高点性能显卡试试

光显示应该消耗不了多少显存。我先买来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HDMI拿至少1.4的线。然后显卡上高一点的,还拿个210做什么做啊。至少GTX750以上啊。也不值什么钱。

GTX750也得160-220元,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你这个有DP接口。显示器配了DP的线了没?拿个GTX960 带DP的显卡。应该可以了。

电源带不起来,用的电脑是杂牌的标准电源,也就200来瓦,不想再换电源了,毕竟是公家的东西,我啥都换一遍心里会别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掉牙的内脏穿上新款衣服有用吗  还gt210  还没主流cpu的核显牛逼  我都是服了你了

够用就好,够用就好,纯办公看文字,不游戏

网友:
等了两天,卖显卡的告诉我没货了,说的他找了两天都没找到,还怪憋屈似的,让我退货。
我就又换一家拍了一个GT220,一个GT610,GT610应该没问题,发GT220就是试试看到底能支持不。
我既然买最便宜的2K屏,就说明我是个穷人啊,不然有钱谁还不上GTX750、960啊,唉,非洲人的眼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够用就好,够用就好,纯办公看文字,不游戏

去看了下商品链接  看起来还行  楼主精神可嘉  都不容易

网友:
等了几天,显卡陆续到了。GT210先到的,是铭瑄的牌子,VGA+HDMI口,试了不行,只能1080P。GT610后到的,是华硕的牌子,VGA+DVI+HDMI口,试了下HDMI还是只能1080P,但是用DVI转HDMI后系统倒是能识别且显示2K分辨率了,但是显示出来的字都挤在了一起,比如这张照片
如果华硕这种大厂做出来的东西都这样,说明是真不行,也许厂家标称的2K分辨率都是指在DVI口上的,HDMI口达不到。
一时很郁闷,差点买GTX750ti了,想想自己又不玩游戏,办公室的电脑装这显卡浪费,关键是贵,要200大洋。
于是转向DP阵线。查了下Quadro FX580的性价比极高,接口为DVI-I+双DP,卖家也确认DP口支持2K分辨率,于是买了两块,一块备用。再从拼多多上发一根15块钱的DP线,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等待几天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FX580显卡、DP线都到了,毫不费力达到2K分辨率,完美显示。然后发现在2K分辨率下,显示如此细腻,字竟然这么小,我的眼睛都快瞅瞎了,看来还要适应适应。还是专业卡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