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个问题!p8h61-m lx plus

楼主(2019-02-16):
p8h61-m lx plus搭配i3 2120 ,开机点亮,进bios,按键关机,都正常,但是一进pe或者系统就死机了,检测发现cpu供电消失了,开机vcore 1.15V 进bios 1.15v都正常,只要加载系统,供电就消失了,研究了下,进bios关闭c1 c3 c6,这几个调频调压节能设置就可以正常使用了,cpu电压1.15v,就像没有问题一样,cpu换过确认主板问题,升级bios无效,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特来请教

网友:
下刷BIOS的原厂信息在进行判断,

网友:
你又不会动手术,专家也没有办法指点你的,无法调整电压是小八脚 的问题

网友:
小八脚也拆了,pwm附近一个,内存附近一个都拆除了还是这个问题,换g530的cpu,死机更快,到logo节目就死机,核心电压消失,这问题太奇葩!

网友:
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4相主供电只有一相在工作,不死机才怪!但是更换8859m后一相都没有了,考虑主板老化变形还有维修价值,只能放弃维修!

网友:
这种板子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