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鸿基笔记本 LA-B991P 进水不触发维修。关于不触发,这里再添点小心得

楼主(2019-02-16):
先上板号:

老板说烤箱有一块板,EC位置进水不开机,洗过了,有空了直接修。
拿出来瞄一眼,看起来没太大问题,说不定烤干之后直接就可以收工了
通电待机正常,有戏!
试着触发,无反应。整吧!
测3/5V正常,开关到EC跳变正常,EC到桥3.3V无跳变,重点先查EC!
看起来有点腐蚀的电阻,抹上焊油,全部加热融化轻轻推动!EC四边全部加焊过一遍,明显断线的也先补上。待冷却洗干净再次开机,仍是无反应。还是得安心查条件!
想来待机电压已经被EC成功开启,EC的主要条件应该都正常吧!也就那几个条件,都测一下吧!
首先是EC的主供电,直接搜AVCC。测3.3V正常。时钟是内置的,接下来到复位。一测竟然没电压?那EC 条件都还没满足它怎么就去开启3/5V了?没管先,这没复位肯定不正常,先整出复位再说!

顺便把其他条件也测了一下。这个EC是KB9022,程序时钟都是内置的。供电,时钟,复位,程序,适配器检测,LID,待机3/5V PG。大概测完这些,目前就发现复位不正常!(RSMRST#按下开关后也没有,先不管)供电都正常了复位怎么会没有?看图纸EC复位来自R480由EC供电延时产生。
找R480?图纸上标着没装呢。仁宝的板子,在主板上也不一定能找到R480,反正我是直接不想找。

测复位脚对地值正常,直接从EC供电飞线过来,完了复位电压正常!怀着忐忑的心情试着上电,麻痹,还是无反应。
EC供电正常,桥待机也正常(桥待机由待机3V直接提供),无复位,无RSMRST#,一切矛头直指EC!心中痒痒,顿时只想干EC!
这带程序的EC,要买还得买剪板,不便宜,要到时换了还不好咧……
我还是拆下来看看吧!
拆下EC后才发现,原来EC下边还有断线!不拆掉EC还真看不出来。一条比较重要的断线是EC的125脚,也是EC的一个供电脚!平时测EC供电都是搜AVCC就只测了一个脚,大意了呀!补上这条关键断线焊回EC,再测量复位已经正常产生!完了按开关,还是无反应,卧槽……

此时测到的不正常条件是,RSMRST#仍是为0,按开关一样。PWRBTN#这个电压一直在2.2V---3.3V的跳动!记得这个PWRBTN# 3.3V是由桥内部上拉的吧!那接下来要去查桥的条件?比如VCCRTC  RTCRST#  SRTCRST#  ……仁宝的电阻都不标位置号的,那几个电阻真不好找,这条路表示不好走!只得先示波器测一下桥的晶振,波形却也正常。
最终是决定先换EC看看!拍了EC靓照准备去买剪板EC。要不我试着刷EC程序看看吧!以前只刷过KB9012的,不知道那个小板能不能刷KB9022的!试一下。
完了论坛下程序,拆下EC刷好再焊回,需要飞的线一根不能少的飞回。按下开关,电流就是0.6了!这有点外遇的感觉!当时是有点小激动!
因为没上散热,所以我赶紧断掉电。完了再试一下看看,麻痹,竟然死活也不触发了!卧槽,卧槽 难道EC程序丢失了?那再刷一次看看?这工作量真的有点大!

我又是清洗又是风枪烘它,始终是不触发了。PWRBNT#的电压还是跟原来一样在跳着……是EC本身不良?还是买EC吧!
要不重头再测一遍EC条件,不行再买!
很快我就测到了异常!LID信号竟然为0!之前测的是好的呀!甭管它是哪里断线的了,赶紧EC供电直接飞线过来(图中红线)!此机到此成功修复!

小结:1、刷写KB9012用的小板可以用来直接刷KB9022!刷写方法一样。论坛看到有前辈试验过说这两个EC不能代换,不过刷写方法是一样的!
2、测EC供电的时候不要只测一个引脚,EC的供电连到EC的很多个引脚!这里就是EC的125脚没电导致的无EC复位,虽然EC的67脚AVCC电压正常。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用示波器测测各个EC条件,看是否有电压异常跳动等。
3、前面测着正常的条件可能在维修别的线路过程中还会出现异常,实在不行了记得往回再测一遍!
这里的PWRBTN#电压在跳,就是因为LID信号引起的吧!(LID还连到了EC的111脚,也是EC的一个供电EC_VDD0,应该是这个电压没有导致的PWRBTN#跳吧!)

高清靓机图最后面补上。
走过路过的道友记得举起你们的双手加上满分,哈哈

网友:
细心人呀!

网友A:
多点图解就更好了,太多的纯文字看的枯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点图解就更好了,太多的纯文字看的枯燥。

我的账号图片上传不了,跟月饼老师反馈了,正在帮处理

网友B:
EC 带程序。楼主也是不死心啊!  是我的早定EC 了。像你学习。

网友:
EC 带程序。楼主也是不死心啊!  是我的早定EC 了。像你学习。

竟Sr谁伴我闯荡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换EC补线基本上必好的样子,不过我一般还是要查到不能再查再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点图解就更好了,太多的纯文字看的枯燥。

老师帮弄好了,已重新上传了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带程序。楼主也是不死心啊!  是我的早定EC 了。像你学习。

主要也不怎么忙,进水不算严重还是想直接修好它

网友C:
进水不至于腐蚀的这么严重,连IC下面的线也腐蚀断了?真是有些意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不至于腐蚀的这么严重,连IC下面的线也腐蚀断了?真是有些意外啊

主要进水之后放了比较久才拿过来维修

网友D:
好强大,EC都可以这样刷,这个座子哪里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强大,EC都可以这样刷,这个座子哪里买

淘宝有的买,搜KB9012座子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灌水,要加分

网友F:
分享经验码字不易,给你加两分,也只能加两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享经验码字不易,给你加两分,也只能加两分。。。

好的,感谢楼主加分

网友:
  是我的早定EC 了。像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