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U310适配器正常电池检测不到

楼主(2019-02-16):
有些忙,长话短说,一台进水U310,版号DAOLZ7MB8E0 REVE ,进水五六处,内存供电桥供电ec背面等多处进水,ec背面最多,清理补绿油飞线修好内存供电桥供电,后插电0.002有待机不触发,查得EC复位电阻腐蚀无穷大,更换后适配器进系统正常,马上装好的时候试了一下电池,结果电池不触发,进系统检测不到电池,电池10.5V,电池温度检测正常,电池到EC的两根信号线正常,单插电池有待机3、5V,按开关PWRBTN#无反应,求助思路解决办法,我该查充电芯片附近还是ec电池,

网友:
电池模式下没有3V5V的待机   你看下是不是EC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