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风扇狂转!求助。。。

楼主(2019-02-16):
一台进了水的A1502开机能正常显示,但是风扇狂转。。换了风扇也是一样。刚开时风扇生意正常,慢慢的声音就越来越大。。。 测量风扇的第2脚电压慢慢的越来越大,最先是只有0.68V然后慢慢的到5V,我换了Q6060也是一样的故障,Q6060第2脚是直接从EC发出没有进过任何原件,测量第2脚电压是恒定的,没有变化,第1脚进过一个3.3V电阻上拉也是一样的,直接短接Q6060的2 3脚后风扇电压直接成了5V,短接1 2脚也是一样的5V 风扇狂转,想问问是不是EC坏了,有没有在不换EC的情况下搞好,,,求高手分析哈

网友:
我把R6061这个100K的电阻换成10K的电阻也是一样的问题,电压还是会慢慢增加!

网友A:
跟温度没有关系,温度都是正常的,开机后1 2分钟内电压慢慢的从0.68升到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温度没有关系,温度都是正常的,开机后1 2分钟内电压慢慢的从0.68升到5V

不是温度是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温度是温控电路

麻烦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ME 也会引起风扇狂转

网友C:
楼主的键盘触摸板是否正常?绿灯亮吗?触摸板排线异常也会狂转的喔

网友D:
楼主你的是进系统风扇狂转还是开机就狂转,我之前遇到一个进系统狂转掉电的,后来发现,不进系统,就没问题,装个系统就解决了,楼主可以试试开机按alt,看在这个界面会不会狂转

网友:
您进入苹果系统下面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嘛?一般跟温控电路有关的嘛

网友:
插数据线路

网友:
重点进水的地方,进水的地方如果是EC,那就换吧,

网友:
进水地方没处理好吧,苹果的一搬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E:
别动EC触摸板正常的话买个BIOS刷下,能好的话回来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动EC触摸板正常的话买个BIOS刷下,能好的话回来给我加分

悲剧了.........在论坛里面下了3个BIOS都是一样的问题,而且还检测不到硬盘,把他原来的备份的bios刷回去后直接开不了机了。。真的是悲剧了

网友:
我看了论坛上的兄弟说这个机器要刷合成的bios才能检测到硬盘,求大神上传一个,跪求了。。。。。

网友:
A1502 版号是820-3476-A.跪求啊。。。。现在是刷会原来的备份bios都开不了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键盘触摸板是否正常?绿灯亮吗?触摸板排线异常也会狂转的喔

我用裸板测试的,跟外设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是进系统风扇狂转还是开机就狂转,我之前遇到一个进系统狂转掉电的,后来发现,不进系统,就没问题 ...

进不进系统测试都是风扇狂转的,跟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
建议还是先简单拼装起来测试

网友F:
怎么刷你备份的BIOS还能开不了机呢?

网友:
仔细 查看 触摸板部分,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是cpu的问题。cpu发信号给ec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cpu通知ec调温度的

网友G:
朋友,你裸板测试风扇不狂转就不正常了,EC读不到温控,读不到触摸板等等都会引起风扇狂转,并不是说你温度正常就不会狂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朋友,你裸板测试风扇不狂转就不正常了,EC读不到温控,读不到触摸板等等都会引起风扇狂转,并不是说你温度 ...

裸板测试风扇也是慢慢的狂转的,风扇的2脚电压也是慢慢的递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刷你备份的BIOS还能开不了机呢?

是啊,不晓得咋个那么悲剧,不知道是不是我编程器的问题,昨天修一台AOC 27寸的显示器,能显示的但会重启,在论坛里面下载个驱动板的BIOS 刷了试,开不了机,又把备份的bios刷回去还是开不了机!!头痛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测试风扇也是慢慢的狂转的,风扇的2脚电压也是慢慢的递增的

哎,你咋就不理解呢,纠结风扇的电压干啥呢。。。。。。

网友:
抓个波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裸板测试的,跟外设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祼板才狂转,接上好的TRACKPAD应该就好了

网友:
苹果要插外设的   触摸板 键盘这些必须插  不插会风扇狂转

网友:
裸板风扇肯定会狂转,检测不到触摸板会狂转 接好触摸板键盘再测

网友:
苹果的机器 只要检测到有东西不正常就会狂转  换个小板试试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个进系统狂转掉电的。。。。。

网友:
风扇狂转大部分都是温控跟数据线出问题才会狂转,而且苹果系统下会变卡,CPU占用率会比较高

网友:
苹果主板不装外设肯定狂转啊,触摸板 键盘必须装的,没检测到触摸板 狂转+卡顿

网友:
苹果电脑不好修啊   老板辛苦了

网友:
me 损坏了吧

网友:
额  这个不是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