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苹果a1398

楼主(2019-02-16):
机器本来暗屏,升压芯片坏了,修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说有问题,在mac系统下打不出@这个字符,win下一切正常,接到机器一试,的确是这样,,谁见过这个问题,
芯片
暗屏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没遇到过这种问题、重做系统试试呗、

网友:
键盘驱动丢了吧

网友:
换个键盘区域

网友:
这个又有可能是苹果系统有问题了,换个苹果系统试试

网友:
在WINDOWS下正常,MAC下不正常,那只能先排除系统,用的机率不高可用虚拟键盘或复制到TXT文本备用。

网友:
b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上次买了块主板,字母b和其它的字母大小写刚好相反……调成大写其它变小写,反之……后来拿去返修,看见卖家换了ec……那傻帽还没说重置smc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