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 280x

楼主(2019-02-16):
请各位专家看看这测量孔电压对不对从上往下0.1 3.3 3.3 3.3

网友A:
没看到你说的测量孔在哪(⊙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说的测量孔在哪(⊙o⊙)!

左边下面

网友:
那个应该是显卡板子的预转孔吧?会是测量孔么没碰到过啊

网友:
没核心显存供电,芯片ncp4206无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