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刚 120G固态硬盘,开机硬盘灯常亮,不知能不能修?

楼主(2019-02-16):
威刚 120G固态硬盘
第一次拆开!

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修的好的!!

网友:
看主控型号,下载相应固件,再查颗粒时序,对应颗粒型号量产,前提是先有个SATA转USB的

网友:
慧荣主控,重新开盘,好搞的很,系统如果不识别硬盘就短接硬盘进入工程模式刷固件

网友:
我也感觉 固态盘坏的不少,可以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