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愿意清洗吗?

楼主(2019-02-16):
遇到个麦本本  拆机 进了很多蟑螂。。
处理一下主板  踩死了一堆蟑螂。。

取下内存。。。。。。。。。。。。。。。。。。。

哎,修机器最烦这种情况   真是恶心

机器为不触发 无3V5V   5V待机芯片为NB671 明显有烧了的痕迹,手上有块类似的料板  换了

再测无3V    查线性无    打值对地短路     拆了EC后正常,换了

试机, 还是不触发。。。。。。。。。。。。

再查线芯,0.5v  偏低,  3V待机芯片NB670      正常了。

按开机键 触发掉电,目测1.05V芯片脚上有一点点的发黑    换了    触发亮机。。

亮一下清理前。。

清洗后。。。

网友A:
修好才清洗,不然白干

网友:
修好才给清洗

网友:
赚几个小钱不容易

网友:
修好才清洗,不然白干!!!!!!!!!!!!!

网友:
都是修好才清洗

网友:
我们维修赚点钱容易吗,

网友:
一定要清洗否则没法检查。yyyyyyyyyyyyyy

网友:
一定要清洗否则没法检查,谢谢楼主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
用什么洗,超声波吗,,,浪费洗板水会不会

网友C:
今天收到一台三个点进水!可以开机一分钟内掉电!报价不修叫我帮他清清,鸟都不鸟他

网友D:
卧槽。我想知道楼主这条内存还活着吗

网友:
机器很脏,但楼主修得漂亮!大赞

网友:
这种我直接不修,太多了的容易返修

网友:
        这内存居然还能用,进蟑螂的是真恶心,特别是风枪加热的时候。

网友:
楼主的维修素养值得学习啊!

网友:
这个要加价清理了,只要给得起钱还怕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今天收到一台三个点进水!可以开机一分钟内掉电!报价不修叫我帮他清清,鸟都不鸟他

这样的人感觉越来越多特别是学生,愿意大把时间耗在哪里让你帮她免费清洁或拧颗螺丝什么的,反复拒绝都不愿意走耗着好像你的时间不值钱还是欠了她什么似的,耽误好多维修时间。

网友:
直接水洗晒干

网友:
就怕清洗完,一大堆电容电阻失效就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洗,超声波吗,,,浪费洗板水会不会

用洗板水还不要用一瓶?   直接洗后液 全身水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卧槽。我想知道楼主这条内存还活着吗

认真看帖好吗兄弟。。。第三张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认真看帖好吗兄弟。。。第三张图。。

没认真看帖,看到这架势直接就是加分再说

网友:
如果有点位的话怎么搞都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认真看帖,看到这架势直接就是加分再说

                 哈哈哈      感谢感谢。。。

网友G:
直接让他更换  原机的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让他更换  原机的留下

外地客户的,如果是客户在  就会让客户直接更换了。。

网友H:
直接洗衣粉水洗  这样的板子用洗板水是浪费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洗衣粉水洗  这样的板子用洗板水是浪费洗板水

我是用的洗手液。。。。 不知道哪个比较强。。

网友I:
查线芯,0.5v  偏低,线芯是几伏电压?是什么类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线芯,0.5v  偏低,线芯是几伏电压?是什么类型电压?

                                                         线性

网友:
楼主的维修素养值得学习啊!感谢分享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看着。。

网友:
维修我是坚持清洗干净再维修,尽量避免漏掉的

网友:
报风险清洗

网友:
这内存看得完全不想洗,价钱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人感觉越来越多特别是学生,愿意大把时间耗在哪里让你帮她免费清洁或拧颗螺丝什么的,反复拒绝都不 ...

对头,这内学生比较多,他自己把本 搞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哈 肯定先清洗了   。。。。。。。。。。。。。。。。。。。。运气

网友:
内存也不贵 啊

网友:
没存上是啥

网友:
修好才清洗,不然白干
这样的人感觉越来越多特别是学生,愿意大把时间耗在哪里让你帮她免费清洁或拧颗螺丝什么的,反复拒绝都不愿意走耗着好像你的时间不值钱还是欠了她什么似的,耽误好多维修时间。

网友:
我有密集恐惧症,快给朕拿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收到一台三个点进水!可以开机一分钟内掉电!报价不修叫我帮他清清,鸟都不鸟他

进水机器按修主板走,其他东西坏另算,不然别碰,很多时候进水严重的都是白干

网友:
楼主,我边吃早饭边看帖,不说了,胃不舒服。。。

网友:
密集恐怖症,很恶心。。。。。。

网友:
赚几个小钱不容易        修好才清洗,不然白干

网友:
都是修好才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才清洗,不然白干

洗完发现又不行了又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收到一台三个点进水!可以开机一分钟内掉电!报价不修叫我帮他清清,鸟都不鸟他

如果是漂亮的妹子可以帮忙清洗一下,加个微信,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