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030 换桥不显示

楼主(2019-02-16):
    机器型号:DELL OPTIPLEX 3030 AIO W10B001 板号13048-1无图无点              机器故障:不触发1.05V微短,桥坏,SR177(H81)
    换新南桥后,可以触发,全板所有供电都有不显示,官网有BIOS合成后一样,论坛只有一个BIOS还是独显的我这个是集显的,刷了他的BIOS后不插内存报警4声等个两秒再报2声,插内存开机风扇转一会掉电(示波器测量内存排阻已过内存),又换了一个拆机桥还是一样的情况,内存条,CPU换过,官网BIOS不用怀疑,ME换了N个版本,求指点。此机已修好,问题还是出在ME上面,原机ME是9.1.0.1120用公版同版本的不跑码,后来又把买回来的新南桥换回去还是一样的情况,又来来回回刷了十几个不同版本的ME最后发现9.1.30.1008_1.5MB_PRD_RGN这个版本可以用,此机ME不对会各种问题不跑码,开机出红绿蓝不正常显示,风扇狂转掉电重启,档内存等。这个BIOS淘宝都买不到,问了3家说换过桥就都说没有,特上传此BIOS

Dell OPTIPLEX3030 W10B001集显 南桥SR177 板号13048-1 合成官网BIOS A14版本 ME 公版.zip

公版ME 9.1.30.1008_1.5MB_PRD_RGN.zip

网友A:
dell的bios我都是提取的 不合成的 到时输个service tag就行了 好像不输也行 试试不行簇拥考虑bios文体可

网友B:
电流跑到多少了?   开机的时候,电流跳变,还是直接上升的? 如果不跳变,直接上升的话,那就是没有复位电压,检查复位电压的产生

网友C:
你可以加旱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加旱显卡就可以了

别人都说了集显、你还叫别人加焊显卡、

网友D:
都修成这样了已经不能够指点了

网友:
换个板子呗

网友:
1.05V微短阻值是多少?

网友E:
这桥坏的太多。而且买回来的也未必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bios我都是提取的 不合成的 到时输个service tag就行了 好像不输也行 试试不行簇拥考虑bios文体可

DELL官网的BIOS大部分都只有BIOS部分不带ME,换过桥要换ME 所以必须要合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流跑到多少了?   开机的时候,电流跳变,还是直接上升的? 如果不跳变,直接上升的话,那就是没有复位电 ...

接220V电源的 看不到电流情况  已修好还是ME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修成这样了已经不能够指点了

已修好还是ME问题,搞了一天就修这一台机器。差点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桥坏的太多。而且买回来的也未必是好的。

是的,四代的桥打磨的有问题的太多

网友G:
这种真是修死人啊

网友H:
讲究,太讲究了,我弄过一个神州的跟你这个情况很类似,最后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真是修死人啊

是的,搞了一天我老板都说要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讲究,太讲究了,我弄过一个神州的跟你这个情况很类似,最后没好。

咋天不忙,要是机器多早放弃了。神舟的BIOS好搞一些一般都是蓝天代工的,蓝天的机器ME好多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220V电源的 看不到电流情况  已修好还是ME的问题

这种修,真是坑死人,如果再不成,就真得换版了,好在最后成功了,也算没有白干,可以收银了
        我也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搁我早换板了

网友:
这种修,真是坑死人,如果再不成,就真得换版了,好在最后成功了,也算没有白干,可以收银了
        我也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修的累了

网友(2019-06-03):
那就是BIOS问题咯????????????

网友:
好在最后成功了,也算没有白干,可以收银了

网友:
现在新的本ME这东西真的是搞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bios我都是提取的 不合成的 到时输个service tag就行了 好像不输也行 试试不行簇拥考虑bios文体可

兄台 你这技术有点牛逼啊      你可以合成dell的bios都会输入service tag吗?      如果可以麻烦以e7440  做个示范如何?
我知道其他dell有些合成能合成要输入service tag的。   e7440  没成功过
如果是独家技术  也可以付费   站内信联系

网友I(2020-06-13):
到底刷哪一个呢?还是两个要合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到底刷哪一个呢?还是两个要合成一下

一个是BIOS一个是ME,直接刷BIOS就行了

网友(2020-07-26):
确定好用的,我用dell官网的me合成都不能用,反复重启,看来戴尔的me也不能信啊